楼主(2016-05-15):
变频器的一些报警状态,故障代码4 其它报警 -两个 LED 交替闪光

变频器正在运行

欠电压跳闸 / 欠电压报警

故障-过电流

变频器不在准备状态

故障-过电压

ROM 故障 - 两个 LED 同时闪 光

故障-电动机过温

RAM 故障 - 两个 LED 交替闪 光 哪个大神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现在的空压机用变频的越来越多了。

楼主:
空压机厂家也找不出原因,现在只能找修变频器的来看看

网友B:
什么牌变频器也不说??

楼主:
西门子44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牌变频器也不说??
西门子440

网友C:
440的代码4应该是变频器过温故障。
欠压和过流可能是产生在停机瞬间,尤其是欠压。
你现在控制器还在报电动机过温,你实际测量过环境温度和电动机温度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西门子440的
西门子出问题,再正常不过

网友E:
变频器有问题了吧,我修过一回,里边用的是西门子的440变频器。

网友F:
检查变频器风扇是否正常,电压,电机绝缘,是否有干扰因素。

网友G:
我们这边用的还好。只要保养到位,故障率还是很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440的代码4应该是变频器过温故障。
欠压和过流可能是产生在停机瞬间,尤其是欠压。
你现在控制器还在报电动机过温,你实际测量过环境温度和电动机温度吗?
后来把电机后盖打开,里面有漏油,轴承也有点也有点问题,不知道这跟报警停机有没有关系

网友C:
回复 楼主:
有可能,轴承换好后先测量运行电流看看,大点的变频电机好像不能用普通轴承。

网友H:
热天了
散热不好导致变频器熄火了!
空压机做变频散热很关键啊!

网友I:
检查一下变频器的散热风扇,我感觉十有八九那玩意坏掉了

网友J:
多大的空压机?我们这边的阿特拉斯110的,没有变频器,星三角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