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5):
现在四台仪表通信正常,其中一台仪表本来也通讯正常,突然这几天通讯不上了,接线和串口方面的问题都检查了没有任何问题,求大神指点问题出在哪里啊?

网友A:
正常到不正常期间发生了什么?
除了四台仪表,还有什么接入以太网?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期间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啊,就是运行着突然就不正常了,接入系统的还有一台流量计,不过流量计运行正常

网友B:
驱动没有问题吗。。线路没有问题。。这些没有问题可能本身通讯参数

网友C:
对这台通讯不上的仪表单独测试,看看能否通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驱动和线路都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其他几台仪表都不能正常通信了,他们都是在一个COM口上挂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所有的仪表都单独测试过了,只有这一台通讯不上,可是用电脑在表头上用485读数很正常,转成以太网后再交换机侧再读数就通讯不上了

网友D:
最好把设置都发上来.

网友E:
估计就是串口服务器损坏了吧,就是那个负责将RS485转成RJ45网线端口的那个玩意,使用崭新的部件代换进行排除故障。

网友F:
485转以太检测正常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其他四台通讯都正常,如果要是串口服务器坏掉了,那其他的通讯也通不上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他四台通讯都正常,如果要是串口服务器坏掉了,那其他的通讯也通不上了
哪台不能联网通讯的仪表单独接入电脑不需要设置站号,接入了RS485总线网络就得设置站号进行通讯,怀疑是仪表本身的设置问题。

网友E:
或者检查串口服务器的设置,是否设置有哪台不能通讯的仪表的站号进行数据采集与传送。

网友A:
楼主上图看看什么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