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5):
前一段一台设备,编码器一直有干扰,后单独测试,发现工控机也有受到干扰,用了交流滤波器,隔离变压器都不行,刚好手上有电抗器,能不能用在工控机220输入电源上

网友A:
应该可以,试试就知道了,你是三相220?

网友B:
完全可以!
只要成本许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
只要成本许可
谢谢,已经接上去试了,只是感觉零线接上去和没接还是有区别

网友B:
电抗器主要是限制高频通过,而干扰主要就是高频信号!!

网友C:
完全可以用

网友D:
计算机供电电源用隔离变和滤波器不管用?加电抗器就管用吗?来自电网的噪声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计算机供电电源用隔离变和滤波器不管用?加电抗器就管用吗?来自电网的噪声太厉害了。
哎,只能试了。干扰是偶尔,但是会照成设备使用率下降

网友E:
附近有大功率的变频器和电磁设备吧,可以尝试使用独立一路出来的电源进行供电。

网友F:
可以用
赶紧动手吧!
看看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
赶紧动手吧!
看看效果如何!
已经用了,感觉会比隔离变压器有效果,不过干扰还未彻底解决。天天以泪洗面啊

网友G:
编码器干扰?之前遇到过这类问题,是用读取脉冲数计算位移功能,三工位位移跑多跑偏,结果串连电阻之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编码器干扰?之前遇到过这类问题,是用读取脉冲数计算位移功能,三工位位移跑多跑偏,结果串连电阻之后就好了
和你现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编码器干扰?之前遇到过这类问题,是用读取脉冲数计算位移功能,三工位位移跑多跑偏,结果串连电阻之后就好了
在编码器输出信号串电阻吗

网友G:
回复 楼主:
是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滴,
谢谢,到时试试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滴,
谢谢,到时试试看看
顺便问问加多大电阻

网友G:
回复 楼主:
200-500欧之间,我是装500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计算机电源的电磁噪声大,主要还是确定干扰源。找到了源头,处理起来就有针对性了。否则,事倍功半。

网友H:
做个接地线

网友I:
找不到干扰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