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5):
请问:这个交换机、路由器、还有什么猫都是怎么回事啊?谢谢各位了。我对这方面还是小白啊!

网友A:
交换鸡,俺只知道叫化鸡;
路由其,估计是不管了随他去吧
猫,这个俺知道,抓老鼠滴

网友B:
电脑的基础知识了

网友C:
这个不如去度娘自已看看。

网友D:
这么多问百度还是比较全面。

网友E:
1、猫的真名叫做:调制解调器,是电信通讯系统处理特殊信号的特殊设备,常用于上网设备。
2、路由器的真名叫做网关设备,就是一个小网络的终结点,可以通过这个终点,任意和另外网络的终点相连接。(其实,粗俗的说,全世界的因特网,都是由无数的路由器连接而成的)。
3、交换机其实就是线路放大器,一个通讯端口,可以使用交换机放大到26个通讯端口或者更多。

网友F:
交换机就是同一网段的设备插着玩
路由器就是不同网段的设备插着玩
猫就是其他信号转成网络信号插着玩

网友G:
6楼归纳不错呦。把概念通俗的理解。着就变成了自己掌握的知识了。

网友H:
猫--把运营商给你的网络接进来(有账号密码就可以进行拨号上网了
路由器-在管理页面进行账号密码设置后Lan口接电脑可以直接上网(当然还有其他功能)
交换机-在路由器下端安装可以输出同时供更多电脑上网

网友I:
网络方面的知识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交换机就是同一网段的设备插着玩
路由器就是不同网段的设备插着玩
猫就是其他信号转成网络信号插着玩
总结的好到位

网友K:
6楼的通俗易懂

网友L:
引用 网友F:
交换机就是同一网段的设备插着玩
路由器就是不同网段的设备插着玩
猫就是其他信号转成网络信号插着玩
这个解释简直 通俗易懂 绝了~! 赞!!

网友M:
回复 网友L:
精辟哈哈

网友N:
6楼的同志很有才,说的太精辟了

网友O:
6楼的回答经典

楼主:
感谢各位的精彩解答!

网友P:
回复 网友F:
这个通俗易懂

网友L:
回复 网友M:
64位支持的内存更大~

网友Q:
6楼的精辟  这种应该都很常用的啊!

网友R:
高手在民间,这总结太到位了

网友E:
这种设备其实是属于IT行业的范畴了,但是随着电控系统的互联网化,工厂电工也必须要了解和接触,必要的时候还得会排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