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计算机通讯

楼主(2016-05-15):
我在用Micro/win 编程软件连接s7-200时,显示 错误:端口无法打开或正由另一个应用程序使用

网友A:
需要提供硬件连线的情况,是使用了电脑的串口连接PLC?还是使用了电脑的USB口进行连接的PLC?

网友B:
USB驱动没安装或者错误。

网友C:
端口选择不对?

网友D:
没有连接上plc时就有这种错误。但是原因就有很多种,例如电脑端口设置,连接电缆好坏,plc端口是否设置了自由口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