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5):
信捷plc与台达触屏怎样实现485通讯,以及触屏的写入地址与plc地址,寄存器怎样对应

网友A:
为什么要这样配?
台达屏内貌似没有直接的信捷PLC选项可以支持;
用MODBUS;

网友B:
用法比较怪

网友C:
直接使用RS232通讯端口进行连接PLC和触摸屏不得吗?这样需要编制的程序比较简单和容易。

网友D:
如果信捷PLC 推荐 显控 威纶这种通用屏。

网友E:
modbus rtu可以通讯上

网友F:
这么不好,你还是选台达自己的PLC,或者把屏换成信捷

网友A:
信捷的屏配台达的PLC倒是不错,可以直接支持;

网友G:
用MODBUS RTU这个驱动,信捷PLC支持MODBUS RTU协议的!

网友H:
用MODBUS RTU协议,寄存器的地址:

D0---D7999: 0----7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