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5):
故障为回程是卡滞,跳动。拆开检查发现活塞有一头已断裂半边。有个小零件断裂成两半。跟普通的磁环带动不同,活塞跟外面的滑块是相连的,还有两条用于密封的长条。说实话,即使检查没坏任何零件,我也装不回去了,第一次见这种气缸。有个紧固吉米螺钉好小,用0.89的内六角。还好家伙挺全。

网友A:
这种气缸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不过这套内六角扳手我喜欢

网友B:
拆过SMC的无杆气缸。
USA的工具啊。

网友C:
有些零部件的安装是依靠治具才能完成的,手工安装确实不好控制。

网友D:
无杆气缸,第一次听说,完了找度娘问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无杆气缸,第一次听说,完了找度娘问问
虽然最近说百度不好,但是遇到这种问题,我还是习惯性的打开了度娘

网友F:
楼主最后装好没有?
这个坏了维修也不好修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无杆气缸,第一次听说,完了找度娘问问
虽然最近说百度不好,但是遇到这种问题,我还是习惯性的打开了度娘
百度再不好,也是有关于它的广告部门的问题。百度知识文库和百度知道都还是不错的,至少在国内,你在互联网搜索领域获取知识,除了百度,你别无选择。

网友G:
无杆气缸的作用力比有杆的小许多,但价格且贵好多。

网友H:
我也拆过一个,不好修理。

网友I:
目测要换新的了

网友J:
好东西,一般都有些特殊的零件,让人无工具可拆

网友K:
这玩意,安装水平要求高啊

网友L:
“无杆气缸”,用到什么地方?密封怎么处理?

网友M: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宝贝!

网友N:
拆开了 就算能装上也会漏气吧

网友O:
瑞士PB的工具

网友P:
无杆杠行程规划不好用起来会脱磁

网友Q:
无杆气缸装密封条的时候要竖起来装,要不密封条拉不直,容易漏气

网友R:
既然是你拆的,就那么几样东西,回想自己怎么拆的在慢慢思考,动手多了就会找到诀窍,也就装进去了。

网友S:
装不回去了,是安装要特殊工具吗?

网友T:
我想知道国货能做的这么好吗?

网友U:
我以前维修的是磁力驱动的,那种简单

网友V:
跟着楼主长见识,头一次见无杆气缸

网友W:
工具看起来不错!

网友X:
也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Y:
这是什么设备,用这样的气缸

网友Z:
无杆缸的密封条应该是耗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