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发生器维修

楼主(2016-05-15):
谁维修过静电发生器就是封包膜的

楼主:
上电无显示,检查保险及开关是好的

网友A:
光这样说不好分析
拆开看看
上图吧!

网友B:
顺藤摸瓜,使用万用表从保险管处进一步进行测量,检查电路板上的开关电源的供应。如果没有任何电路板的维修经验,请送修。

网友C:
这个静电发生器?不是静电消除器?拆开看了,这样不好说

网友D:
可能要对内部电路或电路原理作必要的了解,无显示可先检查电源。

网友E:
电源是关健

网友F:
看标题我以为是维修实例呢!

网友G:
没有修过,拆开看看研究一下吧。

网友H:
这个劝你还是别弄了,精密的,一不小心就报废

网友I:
样子是静电消除器啊

网友J:
就是一个控制高压线圈产生高压电的玩意,前级问题好查,高压坏了基本就是报废

网友K:
静电发生器说白就是震荡电路

网友L:
没修过的建议不要动手!

网友M:
应该是电晕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