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5):
直流斩波电源。市电接调压器、整流电路、斩波稳压电路,输出0~550v可调直流电压。 单片机控制斩波电路,PLC控制调压器以及整个系统。我把plc部分做完了,想请教各位怎样把给定的电压通过PLC传给单片机?  三菱FX2n、stc51单片机,我的打算是RS-232C串行通信,但之后的不会了。。看了好久资料不懂。。  求各位帮忙

网友A:
PLC也可以承担控制斩波电路的重任,比如使用晶体管输出类型的PLC输出PWM脉宽可调信号来控制与驱动外围电子电路器件。或者使用PLC扩展的模拟量单元输出0V~10V连续可调的电压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导师的说法是PLC和单片机相比太慢了,稳压效果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导师的说法是PLC和单片机相比太慢了,稳压效果不好
PLC直接输出斩波信号,频率的确比不上单片机
因为目前高速处理都是单片机控制板,因为它就做一件事肯定快,而PLC需要做事情太多且执行扫描处理

网友C:
单片机主动读PLC的数据比较简单,只需编制单片机的通讯程序,PLC设置一下D812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