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6):
最近碰到三菱的伺服 MR-JS2-70A 在运行中报AL17故障,手册说是CPU故障,然后断电重启可以运转几分钟,几分钟之后故障又出现,请问哪位高手遇到过这个故障,麻烦指导一下,

网友A:
看看晶振与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等下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请问电源问题一般出在什么地方,是偏高偏低还是其他什么?我测量CPU电源供电在5.13V左右,

网友B:
把所有接头拔下后,只接通电源,如果还出现AL17的话,说明是驱动器内部零件故障,只能送修或者换新的驱动器了。

网友C:
A17是伺服器内部硬件损坏,造成故障无法消除,我们修过很多这种故障,需要维修你可以联系我:黄工13450393089

网友D:
是电路板异常,和晶振 电源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