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6):
一个英威腾GD200的11KW变频器控制11kw风机启动,装有压差变送器(风管指示器,一个有量程的表),6个管道连接到同一个风机,要求根据管道中的电动开关蝶阀和启动节气阀的开启和关闭,来控制风量(即控制风机的频率),这需要用到PID调节吗?还是直接设置多段速运行就可以了?  看说明书还是看不懂那个英威腾16段速的设置。
 有经验的师傅,能指点一下吗?

楼主:
这是之前外协做的自动变频控制的电路图,不过没有根据风阀开关来变频,不知道是否一样。

网友A:
用压差的输出模拟量信号也能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跟贴出来的电路图一样,用那个表的压力来调节变频器的频率?

网友B:
多段速控制设置可以问一下英威腾技术支持。

网友C:
请站内提供联系方式,我们技术人员联系您或拨打服务热线400-700-9997咨询售后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