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6):
有一台机床上用的台安sv300变频器,上电不接0-10V模拟量端子面板有显示,外接0-10V模拟量端子后就无显示了,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确定模拟量的信号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拟量端子线反过来接没问题,但是频率直接就是最大,正接就无显示,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测一下三个端子的电压,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C:
台安,垃圾的代名词
俺上个世纪就彻底把台安打入死囚牢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