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6):
一个朋友有台机器 是三菱J2S-40A-PT091T024的伺服驱动器 报警 报AL 70  查了手册没有这个报警码  问过官方售后说这是特殊定做的 型号 只能联系供货商 没有其他办法  各位大师有没有遇到过这情况? 三菱PLC我听说过特殊定做 伺服还是第一次听过

网友A:
我也表示第一次听说定制伺服的,可能是软件里有故障呢还是其他?

网友B:
MR-J2S-40A这个是属于正常型号,后面还有文字的后缀,属于特殊型号,是定制的产品。

网友C:
能联系上供应商还是先找他们吧;

网友D:
估计是外部或参数…

网友E:
如果可以的话就换用正常供货那种,

楼主:
定制款的伺服 跟普通伺服是功能上有区别呢 还是只是参数不同  请教下各位大师

网友F:
应该是加入了些特殊的功能

网友D:
狗屁供应商太差劲了,白纸黑字标着

网友G:
现在很多定制的J2S开始坏了    可以用普通的驱动改为定制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