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排载流量的疑惑

楼主(2016-05-16):
这几天百度了下不同规格的铜排载流量,发现平放和竖放电流还有差别。为啥横放和竖放有这么大的差别,那是不是普通电缆也有类似这样的载流量差别

网友A:
这个应该差别不大,
竖放比横放散热效果会好一点,还有横放要注意不要有铜排弯曲变形情况。

网友B:
横放和竖放的值是不一样。还有与外界 的温度等都有关系

网友C:
对于矩形母线来说,竖装时散热条件较好,平装时散热条件稍差。一般在保持同等温升的条件下,竖装母线要比平装母线的额定电流大5-8%,但竖装母线的动热稳定要比平装母线差。
引自《实用电工技术问答2500题》

网友D:
我的感觉是电流像水一样,竖着有惯性,所以阻力小,水流大。(重属自己想象)

网友E:
哦?还有这位种细节说法吗?我们的铜排都是竖放的。庆幸中...

网友F:
差别是有,但是很小,除非你的余量很小,不然无须考虑。

网友G:
4楼所说,作为比喻而帮助记忆可以,但应当不是原理说明;
或者考虑电磁影响,似乎倒可以(通常影响不大时忽略)。

网友H:
是有一定的区别
但是差异不会太大!
平常我计算都不太考虑这些
计算好电流后选大一个型号

网友I:
母桥内部铜排都是竖放的

网友E:
感觉这个问题还是条件约束的。按理说,材质相同的载流量是一样的。所以平放和竖放,主要是考虑自然静止环境散热,如果空气流动,比如在柜内有风扇换气,散热条件不是空气静止,如何摆放也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