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6):
在程序里,某一输入点接通,一组模拟量正常输出,断开模拟量输出为零。另外请问怎样控制一组模拟量随时间递增或者递减,比如软启动。

网友A:
开关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控制模拟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指的是在程序里面怎样控制?

网友B:
递增的 比如模拟量100秒从0增到32000

定时器现在值乘32作为AQW输出就行了

递减也是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