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6):
    我初学者一名,前期自学了三菱FX系列PLC  会用一些基本指令和部分功能指令编一些简单的程序,现在想学人机界面再配合PLC继续学,可学人机界面不知该怎么入手,还请大家能给个意见,不胜感谢!

网友A:
比我进步快多了

网友B:
人机界面可以看成PLC的辅助的东西,基本的功能就是对PLC的位原件、字原件进行操作或是显示
最基本的就是开关、指示灯、数值输入、数值显示等这些,地址都对应PLC的地址
可以用个触摸屏的编程软件试下这些简单的功能,有PLC的基础很快就能学会的。

网友C:
你可以乡下一下:触摸屏就是可以把你要操作的PLC元件提供对话通路,你就是直接对应元件就行了

网友D:
只要有屏。是很快学会应用的

网友E:
plc理解透了,就明白了

网友F:
可以弄个屏连起来用用!

网友G:
想想太抽象,还是买一个玩玩吧。

网友H:
这个要淘个二手屏练手比较快,当然要学某品牌也是先看下说明书,资料等

网友I:
人机主要用于显示和参数的输入,最重要的就是和plc内部元件/数据的对应,其次就是界面的布局和一些数值转换对应。因为你学的是三菱的plc,建议弄个三菱或者日系的人机连接起来做实验。

网友J:
直接一点,到官网下载视频看看,很容易上手

网友K:
触摸屏需要编制画面程序,需要将画面里面的元件图形和PLC内部的程序进行关联,还是想办法搭建实物环境来练习和学习吧。

网友L:
你找个案例,看看人家是怎么写的。

网友M(2016-06-21):
买个屏回去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