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楼主(2016-05-16):
语句表中第二行中IN后面的这个:=MD200符号怎么打上去啊,我不会打。会打得教我下。。。

楼主:
语句表中第二行中IN后面的这个:=MD200符号怎么打上去啊,我不会打。会打得教我下。。。
在线等

网友A:
符合,可以在符号表中建立,也可以在程序中指着变量右键选择编入,楼主估计问的是注解,打两斜杠,后面写上你想说的话,就可以了!

楼主:
我问的是语句表中这个怎么打上去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