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6):
板厂铺板机电柜里用的一个变压器,380V变220的,功率也就一百瓦,近来接连坏了几个,少则三五天,多则十天就要坏一个。厂里的机修也换怕了,把它加大功率到150瓦,稍用得时间长一点也坏了。本来这种不是立马出现的问题,都不情愿接的,不好判断是否能标本根治的,老板再三要求查下。测量变压器的输入输出电压基本正常,一开始用钳表测电流也才0.2A,但一分钟左右电流表突然升高到3A,时间大概有三秒,再观察下去发现这是有规律性的,也就是说一分钟就出现一次三秒的过载,有了思路,用钳表把各分支分别查下去,原来是一只35W的交流电磁阀引起的,测量它的阻值是260欧,正常的是350欧,没有明显的短路,也能正常吸合,就是电流大而已(正常0.15A),这样工作已有三个月,事情到此也算有个交待。

楼主:
变压器的漆包线都变色了

网友A:
该电磁阀线圈有不稳定性匝间短路

网友B:
是该线圈通电时就过流,还是不一定?
时断时续的故障,不是很好查。

网友C:
电磁阀为何电流大

网友D:
这种故障,确实不好判定,耗费时间和精力。

网友E:
好在已经查出来了!

网友F:
没加保护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电磁阀每次通电电流都会大,但时间很短,只有两三秒钟。

楼主:
回复 网友F:
就一继电器直接控制了,正常电流是很小的。

网友G:
维修思路及方法很清晰,不错

网友H:
确实比较隐蔽,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I:
找了好久的故障根源找到了,是不是有点成就感!呵呵

网友J:
现场这么脏,可能电磁阀被损坏了

网友K:
楼主是个细心人,终于可以交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电磁阀全密封,纯属质量问题,但又能带病工作了几个月,真不好说好还是坏。

网友L:
这个故障还真不好找。想当然的会以为是那个变压器故障啊。要我来估计也要坏几个了。

网友M:
楼主维修经验真好,心细

网友N:
我在想,要是索性加大到500W或者更大,这个故障不就是被永远埋藏起来了?

网友O:
这种不稳定的故障是最不好查询了的

网友P:
难道变压器二次侧没有装保险吗?

网友Q:
电压不变,电阻小了电流就大了。

网友R:
楼主很细心啊,这种问题一般电工不会发现的。

网友S:
以前遇到过电磁线圈内有两个整流二极管击穿引起烧变压器!

网友T:
经验不错,下次碰到这样的情况引起注意……

网友U:
这种故障真不好找,楼主有心了。

网友V:
电磁阀线圈这样的问题真不好查,但是这样的话我遇到的状况基本是机械的动作也是同时出现不正常的动作的

网友W:
换个电磁阀

网友X:
很实用的一篇经验啊

网友Y:
恭喜楼主又增加了工作经验不!再接再厉!

网友Z:
一般好多人都是用电流表卡一下电流就放开了,您能卡在上面监测一段时间,证明已经试老鸟啦(笑)

网友AA:
以前厂里开关电源总烧,估计也是这个原因!

楼主:
这种故障就像脉冲式的,还有故定的频率,变压器不会立即损坏,但多次叠加后温度就降不下去了,绝缘漆最终超出极限而烧毁变压器。

网友AB:
现场排查故障粗心是最大的敌人。

网友AC:
这个故障还真不好查。还以为是变压器的故障。

网友AD:
楼主总算查出毛病来了,俗话说没病不死人啊

网友AE:
为什么要变压,直接接零线不就行了

楼主:
有变压器隔离对工人操作比较安全,还有以防零线回路出问题变380V,这样造成的损失不是一个BK变压器能比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