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与电脑通讯时本地地址无法修改

楼主(2016-05-17):
本地地址无法修改 是什么原因?
不管改成什么最后还是变成4,真是头疼,求各路好汉拉兄弟一把

楼主:
这个本地地址就是没办法改回0

网友A:
这个地址只能通过系统块里改好,传送到PLC里面才可以

楼主:
回复 楼主:
确实能改回0,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的无法改回0

楼主:
确实能改回0,但是我的不能改回0,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和PLC通信不上,系统块传送不进去吧

网友B:
俺也遇到过,好像重装了一个软件和系统,你换个U口试一下呢?

网友C:
重启电脑试试看
不行换U口

网友D:
改一下通讯口,和波特率试一下。

网友E:
地址通过系统快修改,再输入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