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7):
上电报Err,风扇不转,未听到充电继电器吸合,不能Reset;
查手册,为:1、面板操作失误;2、面板与CPU控制板通讯有误。
分析:面板操作没有问题,可能是面板与CPU板通讯故障。手头有同型号变频器,用交换法,分别交换面板、CPU板实验,初步断定是CPU板的问题。
这个变频器曾经修过,当初CPU板被从上机壳取下时,把电路板靠近与面板连接的水晶插座附近的卡扣掰坏了,电路板固定松动。用户在使用过程中,频繁操作面板,使得CPU板上部向里频繁弯曲变形,造成某些元件脱焊。
CPU板IC密集,不好找脱焊点,故购买一块板子,更换,继电器吸合,风扇转,OK。
特别用热熔枪胶把CPU板脱扣处加固固定。

网友A(2017-08-22):
绝招都用了,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