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105需要滤波吗

楼主(2016-05-17):
电机转速。我用变量表观察FC105的输出值,输出值不稳定,且范围也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转速。我用变量表观察FC105的输出值,输出值不稳定,且范围也不对。

FC105只是一个线性整定的功能,而没有滤波的功能。

所以,如果输出值不稳定的话,那么你需要考虑硬件地址的输入值是否稳定,或许延长模块的滤波时间设定会有效。

至于范围不对的话,那不会有,因为FC105对输入值进行范围限定,大于27648的作为27648处理。

网友B:
通过变频器的模拟输出吗,要看对应电流和频率的关系

网友C:
先确定下是否是干扰 比如用信号发生器发生个纯净的直流信号。 不行的话要单独做滤波程序。最好是加隔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