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7):
拿前次调试一套伺服系统遇到的情况说事,首先程序没问题,然后设置正确,输入输出接线全正确,就是编码器一直启动报故障,然后搞了半天,才突然发现编码器上面的一个小短接片没接好导致,排除后就正常运行了!

网友A:
工作还是要仔细的,不然的话,麻烦的会是自己;还有就是遇到事情也要冷静。实在冷静不下来,就出去喝口水

楼主:
回复 网友A:
的确,可这短接片是西门子厂装的

网友B:
往往一个小细节惹的你找半天。

网友C:
所以会抽烟也是好的,烦的时候出去抽根烟回来,灵感来了

网友D:
干得久了就休息
再去很快就发现问题了!

网友E:
确实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