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系统

楼主(2016-05-17):
 一听这个词语,觉得比较高上大,但是我现在觉得百度的东西好像不是很全面。有大师讲一下这个东西具体的应用方法吗?

网友A:
这个玩意太强大了

楼主:
机器视觉系统一般包括光源、镜头、CCD照相机、图像处理单元(或图像采集卡)、图像处理软件、监视器、通讯/输入输出单元等。
光源:与视觉传感器的照明因素一样,它是影响机器视觉系统输入的重要因素,它直接影响输入数据的质量和应用效果。针对每个特定的应用实例,要选择相应的照明装置,以达到最佳效果。其光源可分为可见光和不可见光。常用的几种可见光源是白帜灯、日光灯、水银灯和钠光灯。另一方面,环境光有可能影响图像的质量,所以可采用基于PC的方案主要针对电子生产测试设备,其优点是高性能、高灵活度和高性价比,十分适合于高难度、高分辨率和高速的机器视觉应用。 所以可采用加防护屏的方法来减少环境光的影响。照明系统按其照射方法可分为:背向照明、前向照明、结构光和频闪光照明等。其中,背向照明是被测物放在光源和摄像机之间,它的优点是能获得高对比度的图像。前向照明是光源和摄像机位于被测物的同侧,这种方式便于安装。结构光照明是将光栅或线光源等投射到被测物上,根据它们产生的畸变,解调出被测物的三维信息。频闪光照明是将高频率的光脉冲照射到物体上,摄像机拍摄要求与光源同步.
镜头:镜头选择应注意焦距,目标高度,影像高度,放大倍数,影像至目标的距离,中心点 / 节点与畸变.
相机:按照不同标准可分为标准分辨率数字相机和模拟相机等。要根据不同的实际应用场合选不同的相机和高分辨率相机:线扫描CCD和面阵CCD;单色相机和彩色相机。
图象采集卡:图像采集卡只是完整的机器视觉系统的一个部件,但是它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图像采集卡直接决定了摄像头的接口:黑白、彩色、模拟、数字等。比较典型的是PCI或AGP兼容的捕获卡,可以将图像迅速地传送到计算机存储器进行处理。有些采集卡有内置的多路开关。例如,可以连接8个不同的摄像机,然后告诉采集卡采用那一个相机抓拍到的信息。有些采集卡有内置的数字输入以触发采集卡进行捕捉,当采集卡抓拍图像时数字输出口就触发闸门。
视觉处理器:视觉处理器集采集卡与处理器于一体。以往计算机速度较慢时,采用视觉处理器加快视觉处理任务。现在由于采集卡可以快速传输图象到存储器,而且计算机也快多了,所以现在视觉处理器用的较少了。
工作过程:视觉系统的输出并非图像视频信号,而是经过运算处理之后的检测结果(如尺寸数据)。通常,机器视觉测试就是用机器代替肉眼来做测量和判断.首先采用CCD照相机将被摄取目标转换成图像信号,传送给专用的图像处理系统,根据像素分布和亮度、颜色等信息,转变成数字化信号。图像系统对这些信号进行各种运算来抽取目标的特征,如:面积、长度、数量、位置等。最后,根据预设的容许度和其他条件输出结果,如:尺寸、角度、偏移量、个数、合格/不合格、有/无等

以上回答来自百度知道。

网友B:
写一堆跟你使用没啥关系;
现在基恩士康耐视这些相机人家都开发好了,你直接选个相机,光源拿来用就行了,
实际使用上,选用的相机、光源还是有很大学问,建议直接找供应商让他们提供方案;

对于电气来讲这玩意也就一个拍照触发一个判断完成,然后再加上判定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一堆跟你使用没啥关系;
现在基恩士康耐视这些相机人家都开发好了,你直接选个相机,光源拿来用就行了,
实际使用上,选用的相机、光源还是有很大学问,建议直接找供应商让他们提供方案;

对于电气来讲这玩意也就一个拍照触发一个判断完成,然后再加上判定结果;
刚一个电气工程师也是这样给我讲的,所以觉得很神奇

网友C:
感觉就像PLC一样,买回来编写一下程式,就OK了。
相机+主机+软件,高端一点的还搭配了大尺寸的高清液晶监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就像PLC一样,买回来编写一下程式,就OK了。
相机+主机+软件,高端一点的还搭配了大尺寸的高清液晶监视器。
还没准确的见到实物,会持续关注两天,直到搞明白为止

网友D:
感觉这个是有点高大上的感觉。

网友E:
视觉系统很复杂,一般做PLC编程的只要知道触发信号,辨别信号就可以控制了,视觉系统有专业人员调试

网友F:
很简单:直接将目标拍照,以后相机自动比对并输出像或者不像的信号

网友G:
可以理解一下人的视觉系统。如掏几张钞票,判断各是多少面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理解一下人的视觉系统。如掏几张钞票,判断各是多少面额的。
能判定是真钞还是假钞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