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7):
公司把后面一排房子租给别人了,以前没有电表。现在想装,发现单相100A的很难买,三相四线制电表有100A.我想;用三相电表也可以的。只是不太规范些。也不想买单相电表再加个互感器了。现在一个同事说这样不行,会少计量。真的是这样吗?上图一张,网上的。就是这种电表。

网友A:
不准的,电源输入的规格都不合格。
单相电表,万能的淘宝估计有,但是如果你还想购买以前老旧的机械电表,没有,用电子式的数字单相电表吧。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只要你的表是准的,三相四线表还是相当于三块单相表

网友C:
可以,但不规范,小负荷时计量不准。

网友D:
不建议这样装,还是装个互感器吧。

网友E:
问题:单相100A,你的变压器还要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单相100A,你的变压器还要不要???
公司变压器很大的,630kva。公司原来配线就是这样配的,一排简易房用的是16平方的两根线,负荷其实大概8个千瓦左右。夏天用空调的话,负荷稍高。10千瓦左右。。共计六排简易房。三相均衡分配。负荷其实不太大,买个大电表是为了安全防止其过热损坏。。

网友F:
看看电表的额定电流是多少再定。

网友G:
加互感器,单相电表内部改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单相100A,你的变压器还要不要???
公司变压器很大的,630kva。公司原来配线就是这样配的,一排简易房用的是16平方的两根线,负荷其实大概8个千瓦左右。夏天用空调的话,负荷稍高。10千瓦左右。。共计六排简易房。三相均衡分配。负荷其实不太大,买个大电表是为了安全防止其过热损坏。。
电能表有个灵敏度控制的,越大规格的电表,精度越低,而且你还是三相做单相用。

网友H:
原理上可能可以使用;
100A电表,当负荷较小时,可能计量误差较大。

网友I:
两种方案都可以,以前都安装过的,误差也不是很多的

网友E:
一般表计计量,低于额定电流5%就会计量达到误差20%

网友J:
多装几块表

网友K:
建议不要这样用

网友L:
如果是三相电直接上互感器

网友M:
完全可以,
P1= UaoIaocosφa
P2=UboIbocosφb
P3=UcoIcocosφc
P总=UaoIaocosφa+UboIbocosφb+UcoIcocosφc
你只用一相,三相四线电能表是可以计量的,误差不是很大,你总不能点几个灯泡用100A的电表吧?

网友N:
不想坏的快,还是配互感器。

网友O:
回复 网友N:
楼主已经说了,电表是旧的100A,你叫他怎么装互感器?
单相电100A,不经济吧?

楼主:
谢谢大家,今天我好不容易找到了说明书,说明说。一相或两相断电,计量准确度不受影响的。谢谢

网友P:
这个很好解决,单相表加电流互感器就可解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