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7):
关于CT艾默生Unidrive SP系列变频器故障信息
1  UV   母线欠压
2  OV   母线过压
3  OI.AC   瞬时输出国电流
4  IO.br    制动晶体管过流
5  PS   内部供电电源故障
6  Et     31端子外部故障
7  O.SPd  过速
8  PS.10V   给定电压不正常
9  PS.24V   内部24v电压不正常
10  t010     第二处理器用户定义故障
11  tunE1    惯性测试中无法达到指定速度
12  tunE2    惯性测试中反馈方向错误或无法停下马达
13  tunE3    编码器通讯信号有误或所测速度超出速度范围
14  tunE4    自动调谐中编码器无u信号
15  tunE5    自动调谐中编码器无v信号
16  tunE6    自动调谐中编码器无w信号
17  TunE7   电机极数设置错误
18  tunE   无法完成自动调谐
19  It.br   制动电阻过载超时
20  It.AC  输出电流过载超时
21  O.ht1  功率模块过温
22  O.ht2  散热器过温
23  O.Ctl  变频器控制板过温
24  Th   电机过热
25  thS  热敏电阻短路
26  O.Ld1  数字端子过流
27  O.ht3  散热器过温
28  cL2   模拟输入2电流开路
29  cL3   模拟输入3电流开路
30  SCL  键盘与变频器通讯问题
31  EEF   变频器数据被改写或损坏
32  PH   输入缺相或输入电源不平衡
33  rS    开环矢量启动时电阻测量失败
34  PAd  键盘给定时键盘丢失
35  CL.bit   控制数据pr6.42设置错误
36  SAVE.Er
37  PSAVE.Er   断电存储器坏
38  t038    用户定义故障
39  L.SynC   变频器电源不同步
40 89  t040 t089
90  UP div0   尝试以0分载板上plc程序
91  UP Par   板载plc尝试读取不存在的参数
92  UP ro    板载plc程序尝试参数写入
93  UP so    板载plc尝试读取只写的参数
94  UP ovr   板载plc尝试超出范围写入
95  UP OFL板载plc程序过大
96  板载plc程序要求跳闸
97  UP udF   板载plc程序包为定义的故障
98  UP ACC   不能存取变频器上的plc程序
99  t099   用户定义故障
100
101  t101   用户定义故障
102  Oht4.P   整流过温或充电电阻过温
103  OIbr.P   制动模块过流
104  OIAC.P   电源模块过流
105  Oht2.p   变频器模块过温
106  OV.P    直流母线过压
107  PH.P    电源模块检测输入缺相
108  PS.P    电源模块故障
109  OldC.p   IGBT模块过流
110  Unid.P   电源模块发现不明故障
111 160  t111 t160
161  Enc11   编码器屏蔽不好
162  Enc12   自动配置是不能识别编码器
163  Enc13   编码器错误
164  Enc14   编码器读取数据错误
165  Enc15   编码器读取数据错误
166  Enc16   无法读取
167  Enc17   无法读取
168 175  t168 t17
176  EnP.Er   所选位置反馈装置内所存储的电子数据错误
177  C.boot   智能卡不能保存菜单参数
178  C.buSY  智能卡不能执行所需功能
179  C.Chg   智能卡数据单元含有数据
180  C.Optn   智能卡内所装的参数与变频器参数不同
181  C.RdO   智能卡只能读参数,重新设定xx.00参数值为9977
182  C.Err    智能卡数据错误
183  C.dAt   智能卡数据单元没有指定的数据值
184  C.FULL  智能卡数据已经满了
185  C.Acc    智能卡读写失败
186  C.rtg    智能卡尝试改变参数或变频器额定参数值为传输
187  C.TyP   智能卡参数组与变频器不兼容
188  C.cPr   智能卡数据和变频器数据不同
189  EnC1   变频器编码器电源故障
190  EnC2   编码器断线
191  EnC3   编码器数据相位错误
192  EnC4   编码器通讯失败
193  EnC5   编码器校验错误或干扰
194  EnC6   编码器失败
195  EnC7   编码器初始化失败
196  EnC8   编码器加电自动配置失败
197  EnC9   编码器插槽错误,重新配置3.26数据
198  EnC10  编码器相位角错误,查看3.25或21.20参数
199  DESt   两个或更多参数被写入同一个目标
200  SL1.HF
201  SL1.tO
202  SL1.Er
203  SL1.nF
204  SL1.dF
205  SL2.HF
206  SL2.To
207  SL2.Er
208  SL2.nF
209  SL2.dF
210  SL3.HF
211  SL3.To
212  SL3.Er
213  SL3.nF
214  SL3.dF
215  SL.rtd   应用模块故障
216  t216    217  HF17   硬件故障
218  HF18   硬件故障
219  HF19   硬件故障
220 232  HF20 HF32

警报显示

(下排显示字)
br.rS   制动电阻超载
Hot    散热器或IGBT模块过温
OVLd  电机过载
Boot   加电时,智能卡参数正在传输至变频器
cArd   加电时,变频器正将参数写入智能卡
loAding  变频器正将参数写入应用模块

(上排显示字)
ACT     再生模式启动
ACUU   交流电源断电
*Auto tunE  自动调谐中
dc      加直流电与电机
dEC    正在减速
inh     禁用
PLC   板载plc正在运行
POS   定位
rdY    就绪
run    运行
SCAn  搜索
StoP   停止
triP    跳闸
CT艾默生Unidrive SP系列变频器,不同于国产华为技术的ev系列。属于进口高端变频器,功率覆盖范围在0.37kW - 1.9MW,应用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不同的电压等级和功率,其驱动电路不同,接口一样,属于典型的模块化设计 。sp系列变频器无论功率大小,均具备相同的功能和界面。Unidrive SP根据功率段及安装形式的不同, 分为:
Panel Mount 表面安装式
Free Standing 立式
Modular 模块式
sp系列的变频器是典型的美国产品设计,电路较为复杂,一个简单的母线检测电路都搞得较为复杂。sp系列的电源为双电源设计,就是本身可以相电母线供电取得电源,出故障是,应急电源48v同样可以得到变频器工作电源,让让设备完成复位。这是个比较新颖的概念,在一些重要的应用场合(比如起重)应用更有保障。
ct艾默生sp系列变频器严格应该叫伺服驱动器,其控制精度和反馈响应已经达到了伺服级别,闭环反馈支持旋变(旋变反馈的精确度和耐用性适合一些重要的使用场合,比如军工设备和航天设备)反馈。不同的功率段划分:
sp0=小于或等于1.5kw
sp1=小于或等于5.5kw
sp2=小于或等于15kw
sp3=小于或等于30kw
sp4=小于或等于55kw
sp5=小于或等于90kw
sp6=小于或等于132kw
更大的就是组模级别了,有点像abb系列的多传动,这个系列最大功率可达1.9mw,还是比较夸张的。

网友A:
没用过这个牌子的变频器,不过大概原理还是一样的。

网友B:
个人对艾默生印象极差,感觉很垃圾

网友C:
这个是爱默生CT的。功能相当强大。皮实耐用。价格也不是一般的贵。我们厂有几台11kw。通信控制。除了贵其他的没的说。就是强大。

网友D:
回复 网友B:
但是这个是CT,只是艾默生把英国CT给收购了吧。

网友E:
国外大品牌有很多技术先进过硬的,这一点要承认的。比如,能量回馈电网,带编码器功能,运用光纤通讯,脉冲检测技术。国内的一些垃圾品牌,真的不敢恭维。

网友B:
反正上次遇到艾默生那种220V规格的,特别垃圾

网友F:
我正在修理几台这种变频器,驱动板光耦用的是3120,上下管保护电路中有K1R三脚贴片,查不到是什么管,好像是双二极管,还有3B三脚贴片也没查到是什么,谁知道啊,说一声,谢谢~!

网友F:
朋友,请把你板下的那张图发上来好啊!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艾默生兼并了英国ct,所以就有了ct艾默生,要知道美国的牌子是ab罗克韦尔、伊顿、艾默生三剑客闯天下。原装的艾默生还是值得推敲的,纺织行业就用得不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O(∩_∩)O~,估计ct艾默生会气死,艾默生变频器被ev系列给弄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艾默生 ct Unidrive SP这个系列是高端机种呢,很多人不习惯主要是他应用与组态十分的龟毛(笑),真正的ct产品,可能直流调速器更有名气,变频器和调速器的应用程序有互通性,第一次维修我也骂娘了,后来发觉还是挺好上手的,欧美的机子都喜欢分组(相当于文件夹),日系的更喜欢按功能划分。这个型号的通讯、接口模块以颜色来区分的,不同的功能模块用不同的颜色,看多了一看颜色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个人觉得这个牌子的东西还是有独到之处的,属于用了心研究积累了经验技术的。不像同样为传动具体的伊顿,驱动统统给芬兰的瓦萨公司oem,但伊顿的传动减速系统传说独步天下,能与比肩的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估计我接触的国外品牌不多,个人感觉比如abb的四象限能量回馈就做得很好,模组设计,操作也好上手。真正的编码器反馈大有学问,欧美日扛鼎是肯定的,这东西不光要有理论,产品工艺才是关键。也有一些厂家把一些模拟反馈做到极致的,比如伦茨就一直坚持用旋转变压器,经过其独到的算法,控制精度一点不比那些顶级的绝对编码器差(比如库卡机械人伺服控制系统就是伦茨提供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220v的好像很少

楼主:
上回回复错误,改正一下,k1r是场效应管,不是双极二极管。3b其实就是bc856b,p管,放大bp值较高。

楼主:
回复 网友F:
非常抱歉的是,本人测绘的图纸从不外传,属于本派绝技……

网友C:
爱默生的我们厂也有两三百台,那质量也没得说,杠杠的。模块很少坏,不像汇川的,经常炸横扶,汇川变频就是仿爱默生的,人家质量要甩汇川几条街。汇川厂里有四五百台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您们应该大有说话权,汇川,和台达比都还有距离呢(台达给美国罗克韦尔贴牌400系列的时候就长进了不少),但在国内是风头正劲的。
今天没事,等着同志们回复,回一个俺复一个(笑)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好几百台?能说说什么行业吗?假如引进的生产线的话,一般都是国外大品牌。比如,轮胎企业,好多事AB的,或者是三菱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220v的好像很少
是那种单相三相通用的220V变频器,特别特别垃圾

网友G:
艾默生华为的机器 7.8年了  一直运行   艾默生ES系列 一年炸了两个   一炸驱动板就报废    ES系列最垃圾  没有之一

网友H:
这个伺服器缺点是功能模块都是快插卡,时间一长参数程序无故丢失,大功率都是DC BUS 总体性能还是不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点有同感。

网友I(2018-11-01):
回复 楼主:
请问下sp3402上电报警cacc,没插智能卡,是什么故障?

网友J(2019-01-10):
请问,通讯卡经常报硬件故障有好的解决方案吗

网友J:
回复 网友I:
智能卡槽可能出问题了,我这里出现的返修了

网友K:
艾默生变频器,广州日立电梯上用得很多。

网友L:
电阻电容都没有标号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220v的好像很少
是那种单相三相通用的220V变频器,特别特别垃圾
原装进口的艾默生真的不错,已经用了将近20年了,就是按键不灵敏,其他没有出现故障,分离IGBT,线路板绝缘漆厚实,国产化的艾默生真的不敢恭维,如你所说。

网友B:
反正:艾默生的产品我是一概打入黑名单
因为:世界产品那么多,艾默生给我的沉痛教训,俺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网友N(2023-03-24):
插上应用卡后最高速度就调不了了

网友O:
回复 网友C:
不用跪太久,首先汇川没有你想象中差劲,再说国产的最放心,不会卡你脖子

网友P(2023-05-21):
CT尼得科变频器报上电报under vantage 和PDOs  Lost
求解

网友P(2023-11-10):
CT变频器报SL3.Er ,是什么么意思?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