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7):
各位工程经验丰富的大侠,我在给6台伺服电机做一个配电系统,电机200V总功率在18kW左右,问一下断路器、接触器、变压器的标称值都应该选多少呢?
我的断路器选了个160A,接触器115A,变压器25kVA会不会有问题?
我在想变压器的额定电流是72A,这个电流值还没有接触器的标称值大,会不会有问题?

10分悬赏,已用5分

网友A:
1、电源开关推荐装于变压器前端;
2、断路器推荐100A完全足矣,太大反而不能有效保护;
3、如果不考虑扩容,因为你的伺服电机一般不会同时动作,所以变压器容量可以适当小一点,一般18KW足矣

网友B:
楼主用的接触器和断路器都挺大的100A也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接触器和断路器应该怎么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压器的kVA和电机的kW不能画等号吧?有没有个选用的准则?另外电机如果转矩和转速都小于额定的话是不是功率和电流也都低于额定在运转?

网友B:
回复 楼主:
所有电流的两到三倍选

网友C:
接触器一般不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机的说明还是要求有接触器的

网友C:
习惯了一个断路器,没用接触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按额定功率/(1.732×驱动电压×0.85×0.9)大概在70多A左右,断路器160A,接触器115A,问题不大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因为伺服电机驱动器一般都包含了接触器的功能吗,伺服使能、过载和过热?

网友C:
使能可以设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