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求助

楼主(2016-05-17):
大神们,我最近在学习labview  想要实现一个功能(如图所示):用信号发生器发射一个波形图(电压信号),然后通过NI采集卡采集后,在PC机上用NI-DAQ助手进行显示。目前能够正常显示信号发生器的波形,也能够通过调节信号发生器的频率和幅值等参数。现在我想在labview的控制面板上添加手动输入的器件(如频率和幅值等参数),实现对信号发生器的波形调节。但是使用DAQ助手后程序框图中没有幅值和频率的输入端口,只有采样率和采样数。请问大神们  我所叙述的功能能不能实现呢  然后  如果有会的能不能帮忙指导下啊  谢谢啦!

网友A:
你有labview软件吗?
安装好一个,没打开

楼主(2016-06-20):
回复 网友A:
你需要什么版本的   labview软件可以在下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