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7):
三菱plc传送指令怎么同时向一个地址传送并叠加 用mov向d0传送一个k50后还需要向d0传送一个k20怎么才能使第一个k50不被顶掉并使两个数叠加起来再触摸屏上显示..

网友A:
传送(MOV)是覆盖,你这样的话只有加法指令满足你的要求了
+1

网友B:
你用两个寄存器啊,干嘛非用一个。

网友C:
用加法指令,其中一个加数D0的地址也作为存放结果的地址。
+1

网友D:
参考1楼和3楼,只能这样做比较好做。

网友E:
用D1+D2  送到D3

楼主:
已解,已解谢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