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代换问题

楼主(2016-05-17):
有一三菱FX1N-60MT的CPU,冒似是输入触点坏一个了,想换个高级点的CPU,3U或3G的,请教下大家,3U/3G有60个点的吗,接口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A:
直接用FX3GA-60MT代换,端子排列输出入地址完全一致,FX3GA就是FX1N的升级代换专用版本,FX3GA内部软元件的比FX1N多好多,且程序容量扩展到32K,更加方便的是FX3GA是USB直接上传下载程序,可以同时连接编程电脑和触摸屏(FX3U出品较早,不支持USB,而且FX3U还要贵30%以上但是很多功能还不如FX3GA)

网友B:
3G有60点的,3U有64点的,3G价格相对便宜

网友C:
FX1N的是用FX3GA替代,替代型号是FX3GA-60MT-CM,输入接线有一点不一样,要通过S/S端子选择输入极性
另外如果是用到伺服定位的指令,主要特殊寄存器地址不一样。

网友D:
3GA是专门针对中国销售的产品。替代1N的首选机型

网友E:
FX3GA是对应FX1N的替代款,注意输入的公共端与FX1N不一样了,这个要接DC24V电源的,公共端为S/S;

网友F:
3GA需要一个一个接线
比3G的稍微麻烦点

网友G:
没什么特殊用途,要换就换个国产。

网友H:
FX3GA完全可以替代

网友I: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可以换汇川的。

网友J:
FX3系列3U对应2N 3G对应1N  3S对应1S

网友A:
好像FX1N不支持格雷码指令,FX3GA支持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