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7):
 最近修到几台西门子420系列的变频器,起初是开关电源坏了,后面修复后发现母线检测永远是0V。后发现如图位置应该是母线检测位置。测试芯片的引脚电压变化很小。后把10K电阻断开,用电位器接0V-3.3V中间脚接芯片检测脚,调节电位器并把R026(母线电压)参数打开观测,显示一直是0V,测量电位器中间脚有电压变化。断电测试引脚的二极管特性与其它引脚值是一致的。难道是这个芯片坏掉了?还是母线检测点没找对?

网友A:
H1746是什么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片机,有程序的。

网友B:
这图哪来的,430,440,的变频器这问题是要重新写存储器程序

网友C:
4楼说的对,有可能是存贮器数据丢失。

网友D:
反正西门子任何产品我基本不会去选用

网友E(2017-02-20):
有可能光耦出问题了

网友F(2018-08-16):
引用 楼主:
 最近修到几台西门子420系列的变频器,起初是开关电源坏了,后面修复后发现母线检测永远是0V。后发现如图位置应该是母线检测位置。测试芯片的引脚电压变化很小。后把10K电阻断开,用电位器接0V-3.3V中间脚接芯片检测脚,调节电位器并把R026(母线电压)参数打开观测,显示一直是0V,测量电位器中间脚有电压变化。断电测试引脚的二极管特性与其它引脚值是一致的。难道是这个芯片坏掉了?还是母线检测点没找对?

您好,您的这个问题最后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G(2018-10-09):
回复 网友F:
我一开始报F0001,更换光耦后,报A503。现在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G:
回复 网友F:
我的修理过程是:在我重新换过IGBT板后,上电依旧报F0001,按照网上方法,拆掉SFH615A-4光耦,不报故障F0001,报A503。之后我换了图中红色圈出来得4个电阻,一个光耦,一个运放集成块。

上电后变报A503,点动运行报F0003,并无法复位。刚才检查了下3块板的连接线,发现没有断线。直流母线为510V,r0026显示0V,上电测得图中光耦1,2脚为13V,14V。光耦不在导通状态。表棒点光耦另一边两个引脚电压为0V。

(补充现在的反应跟我最开始只拆掉光耦上电的反应是一样的。供电电源电压本来是380V,在给变频送电之后变升到65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