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7):
上位机是三菱plc,发出的指令脉冲和伺服驱动器接收的指令脉冲都没有错,然后我用MR Configurator2测试定位运行位置是准确的,但是从PLC出来后脉冲位移后就有偏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如果不带负载,电机光轴转动准不准确?

网友B:
你是不是有减速机或者滚珠丝杠?
那些东西质量欠佳间隙过大......

网友C:
以前碰到过类似问题,最后发现减速机标的速比是100:1,实际是97:1的。

网友D:
是有规律的误差还是没有规律的,经常算出电子齿轮比后还要进行微调,因为机械比不一定非常精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带负载的测试定位运行是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减速机,只是联轴器带动滚珠丝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规律,并不是每一步都会偏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滚珠丝杆,但我的测试定位运行是带负载的也就是连接了丝杆的,位移位置是准确的

网友B:
建议你查看一下是否有干扰

楼主:
是有干扰,之前伺服驱动器接收的指令脉冲都有偏差,后来把PA13脉冲参数改了增强了防干扰后,接受的指令脉冲才准的,我正在买三菱的线噪声滤波器,这样可以解决吗?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是究竟是怎么样个偏差法?你要注意FX3u
的脉冲是负沿有效的,如果你的驱动器不是设为
负沿的话,一回一来你就会丢一个脉冲,时间长就会
越走越偏

楼主:
应该说的是负逻辑正逻辑吧?是的,一开始是负逻辑(集电极开路)PLC跟伺服驱动器都是负逻辑,也是有偏差。应该说是位置偏大吧,如果是脉冲丢失的话应该是位移偏小吧,而且丢失一个脉冲还是可以接受的,脉冲当量是1μm/Pul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