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调过这样的抱闸

楼主(2016-05-17):
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抱闸太紧,电流高。在怎么调,调哪里。 知道的朋友说说

楼主:
这个抱闸属于 断电抱紧,得电打开。

网友A:
未完全松开。应该有调整间隙的地方。好好看下说明。别人没见到实物帮不了你

网友B:
类似于行车上的吧,没调过这样的。

网友C:
应该是松开空心螺栓,调节安装螺钉,调好间隙紧固

网友D:
有说明还看不懂吗?

网友E:
这玩意调整间隙很小  在空心螺栓那一面有颗小螺丝 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F:
图上不是说得很清楚了,楼主该动动手了。

网友G:
用塞尺来定间隙

网友H:
没见过这种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安装螺栓上面的小内六角螺栓 是干嘛的》 它是调节什么的。

网友I:
看说明书啊

网友J:
应该在说明书里有介绍的,没有在现场是不好说清楚的

网友K:
调节空心螺栓。

网友L:
我这也是用这个的,不会调我就把它给拆了

网友M:
图片上不是有说明吗!自己动手多调试几下就可以了

网友N:
这个调过好多,主要是调那个空心螺栓(调整衔铁与摩擦片之间的间隙)那个调好后内六角螺丝上紧就好了

网友O:
了解下使用说明书,应该不是很难的

网友P:
第一次见到这种形式的刹车,看来我“奥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N:
那他边上的小内六角 共四个 是调什么的。 调 簧的力量的。

网友Q:
用过,但没有调过这东西。

网友N:
回复 楼主:
你看一下后面有弹簧的话就是调弹簧松紧的(那个是不需要调的)三年多没用了,细节记不那么清了,你可以拆开看一下,结构很简单的,就是一个电磁线圈,几个弹簧一个衔铁,电机接线盒里还应该有个整流器,再没什么东西了拆开一看什么都清楚了

网友R:
回复 网友G:
对用塞尺

网友S:
几个螺丝你不一个一个调一下,看有什么变化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C:
我目前调节刹车,直接目视就差不离了

网友T:
图上那么清楚了,量哪里调哪里都有啊。

网友U:
这个我应该是会调的,同电梯抱闸差不多的。

网友V:
想起我自己摸索调眼镜滚筒的刹车了。别的装逼犯去修直接买马达,太老了买不到。不说找配件了,连调都懒得调。电工行业多几个像楼主一样勤快的愿动手的,就不会这么不受待见了!

楼主:
我只能调空心螺栓了

网友W:
图的右下角不是有调整方法吗?

网友X:
 没调过这样的抱闸。

网友Y:
调节空心螺栓距离

网友Z:
看实际情况调吧。

网友AA:
0.5到0.8毫米就行了。其实没那么准确。肉眼看有个缝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