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编码器损坏

楼主(2016-05-18):
如图所示电梯编码器坏了,不知道哪里能买到这样的编码器?有其它的编码器可以代替使用的吗?谢谢

网友A:
只要是4096脉冲的就可以吧

网友B:
看功能 还是找厂家吧!

网友C:
编码器集成了差分式和集电极式两种,看看应用的是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码器集成了差分式和集电极式两种,看看应用的是哪种
这是一种电梯专用的编码器,两种信号都要用,一种是5V的4096 P/R,一种是12V的9 P/R,这种集两种信号于一身的编码器确实难找。

网友D:
呵呵;你是电梯维保单位?

网友E:
估计是小公司或者小作坊内的小层数电梯,可以自己擅自拆卸维修,老板不看安全性的相关认证,就看自己要掏多少钱去修而已,心疼钱而不心疼安全性能的老板。

网友F:
小作坊做出来的,定制化

网友G:
某宝没有么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

网友H:
回复 网友F:
Hohner编码器 HOHNER集团公司成立于1952年,是欧洲专业生产编码器及相关执行器的公司,而且上面明明写了OTIS 奥蒂斯电梯知道么? 哪来的小作坊?

网友I:
回复 楼主:
厉害啊!这是专业的!

网友J:
这个电梯专用的还真难找的,还是原型号更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