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8):
   DVP06XA-H3 模拟量数据采集模块,其31#控制寄存器CR 为RS-485通讯地址设定,范围为K1~K254,出厂设定值为K1。实际使用过程中触控屏的通讯地址为0,PLC的通讯地址为1,请教老法师用什么软改变DVP06XA-H3的通讯地址,具体操作步骤是什么。菜鸟在这里先谢了!

网友A:
呵呵;DVP06XA你不是通过PLC主机连的?

楼主:
谢谢版主!我原来的思维还停留在MODBUS通讯的牛角尖里。回到WPLSoft  78 79 指令问题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