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8):
我试过,不能。想请高手确认下

网友A:
是不是设置的容量不够呢

网友B:
可以写入的

网友C:
可以,但是非常占存储空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设置?我的意思是声明/注解一类的也写入PLC,然后从PLC里读程序的时候也可以把声明/注解读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软件上怎么设置,能否指教一下

网友D:
下载程序的时候选择注释一起下载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那是软元件注释。我说的是声明和注解,跟软元件注释不一样

网友E:
可以的
但是容量是瓶颈!

网友F:
注解貌似没有选项给你写进PLC的

网友G:
不能,PLC本身内存特别小。

网友A:
在PLC参数里可以设置块的容量,不过程序步数会少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