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压电阻发热问题

楼主(2016-05-18):
接受一台西门子6se6440-2ud24,上电发现均压电阻发热很厉害,没几分钟,手摸不上去,电容电压均衡,输出波形正常。求指点

网友A:
看看阻值算算功率,发热也是正常现象。

网友B:
到了60度就手摸不上去

网友C:
有的均压电阻39K,有的用51K,阻值小一些就发热。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太烫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有点慌

网友C:
电阻阻值多少?功率多大?如果正常就不用担心,也可以阻值加大些。

网友D:
因为是西门子,而西门子频频起火,俺就见过了不下一百起
西门子出现任何问题都是正常滴,不要惊慌

网友E:
你可以给他换俩大的就不烫手了

网友F:
算一算么:
假设均压电阻阻值是51K,所加电压为265V,则其耗散功率为P=(V*V)/R=265*265/51000=1.4W
用2-3W的电阻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略慌

网友G:
西门子的不会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