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8):
这2个图中,34 短接后和通过接触器吸合 来控制制动,应该都一样啊。为何有了快慢》》》

网友A:
需要查看实物,整流器的器件,一般规格的整流器,都是交流入,直流出,4个接线端子。
但是上面的图片,显然将3、4给短路了。

网友B:
既然3、4要短接的为何还要接个接触器的触点呢,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既然3、4要短接的为何还要接个接触器的触点呢,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很显然,短接受接触器控制,那个整流器绝对不是这么简单的,估计要查看实物并分析。

网友C:
一般有六个接线端,两个输入交流,两个输出直流,还有两个是短接就是快速,接热敏电阻就是慢速。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不能说的更详细些。 我也不明白 为何走接触器 就变速了

网友D:
这个根据实际电路加以分析比较直观点,从这图上来看不出什么名堂

网友E:
快制动和慢制动是什么意思,是制动时刻的区别、还是制动时长的区别。
可了解或推测“整流器”内的电路(原理),或了解接线端子的作用等;例如,内部有不有储能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E:
内部电路图我也 没有

网友F:
这得看它内部结构

网友E:
例如类似于这种情况,就会有区别:

但我的猜测,只是起一个提示作用,可能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亦未见过所给出的电路)。

网友G:
这里的快慢是指断电后,电磁铁释放的快慢。快制动断开的是交、直流电路,慢制动只断开了交流电路,电磁铁线圈的自感电动势可由整流电路形成续流通路,因此电磁铁释放要慢一点。而断开直流电路后,没有续流通路,电磁铁立马释放。

楼主:
我认为12楼说的非常对。一针见血

楼主:
回复 网友G:
非常对。 我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