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

楼主(2016-05-18):
一台BH860闭环步电机及配套驱动器,减速机速比1:15,链轮分度圆直径101.48mm;现要求输送带线速度8m/min左右,每步行程:63.5mm;请问步进电机的细分、PLC的脉冲、频率应该如何调整,并列出计算方法

楼主:
步进电机的细分、PLC的脉冲、频率各参数应调到多少

网友A:
这是一道数学题,以下仅供参考,可能存在错误,还请大神指导
先算出链轮周长为318.6472mm,电机转一圈链条行走距离为318.6472/15=21.2431mm 现在要求按照133mm/s左右的速度运行,那么电机运行速度需按6圈/s的速度运行。
电机按6圈/s 速度运行,能达到8m/min 左右的速度,假设:步进步进角如果为1.8度,细分设置为64 那么就转360度需要12800个脉冲,一般脉冲频率按脉冲数每秒计算 6圈就是需要76800个脉冲。
以上步进细分设为64  PLC每秒输出76800个脉冲就能达到需求速度。
每走63.5mm输出的脉冲为38276个脉冲。
仅供参考,上面的细分设置算出来脉冲数不是整数,跑起来会产生累积误差!

楼主:
频率应设定多少

楼主:
如何减少或尽量做到没有累计误差

网友B:
76800个脉冲一秒发完吗??

楼主:
磁偶式无杆气杆,要求三点控制,
控制方式:一、滑块从始点到中间,再从中间返回到始点;
         二、滑块从始点到终点,再从终点返回到始点;
请问:这种方式能够实现吗,如何实现(包括电路、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