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0V的工况控制柜

楼主(2016-05-18):
以前给客户做了几个380V的单臂车控制柜。现在客户把电机改成了660V的额定电压工作,这可真的烦死我了。首先,原来的漏电保护装置没法用了,相序保护继电器也没法用了。后来和别人讨论,漏电保护用闭式互感器和漏电保护继电器配合完成,把660V的三根电缆穿过互感器,互感器检测到的电流输出进入继电器,当达到30mA的时候,继电器给出脱扣信号到断路器的分励脱扣器上。原理上是行得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这样的漏电保护?还有相序保护继电器因为没有工作电压是660V的,所以只能用一个660V/3870V的变压器,检测380V出线的相序,有否乱序,有否缺相,有否欠压,过压,但是前提是出线380V要和进线660V同相序,同比例缩放,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么做的?还有电源指示灯有660V的吗???

网友A:
660v的指示灯还真有。

网友B:
干嘛委曲求全?这是客户自己的问题,控制元件全部更换,或者重新制作控制柜。

网友C:
重新装一个660伏的盘不就ok了该比重装还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