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E时钟问题

楼主(2016-05-18):
求助:
我plc程序想在2点及14点这个时间自动启动,其余时间都是停止的!如何对A352这个时钟进行比较

网友A:
首先要CP1E的N系统的plc才有时钟功能。

网友B:
时钟读取出来,比较。n的带

网友C:
CP1E-E型的没有时钟;要N型的,时钟比较就可以了;

网友D:
还有配置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