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仪的温控不耐压

楼主(2016-05-18):
厂里的热压机都是用台仪FU96系列的温控器,每次电压稍高就会把里面的400V电容炸裂,压敏电阻烧坏,同一柜里的PLC,24V开关电源同接220V却无事,几个柜子都是一样的情况。打报告叫老板加装个BK变压器的,老板却说其它都没有坏,就这个坏,还怀疑这台仪的质量问题呢。

楼主:
就这三个坏,懂电的一看就知道是过压损坏

网友A:
应该是质量问题。还记得90年时的电解电容器大丑闻吗?

网友B:
可以用其它品牌的替换试试就知道是不是质量问题

网友C:
换宇电的。

网友D:
换RKC,RKC很稳定

楼主:
老板认的是原装,不想换别的品牌,有点难办,前后烧了六个了。

网友E:
很多国产的高仿RKC用起来都非常稳定啊,还便宜

网友F:
可以肯定的说一定过压了,要不压敏电阻不可能坏,查查电路吧!

网友F:
我标出的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款是三线比例阀专用的,你说的那种估计代换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