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8):
  现有台机器稳压二极管为10V/2W   应手头没有2W的只有1W的。能否用2个1W并联使用.

网友A:
通常不用稳压二极管并联来扩大输出电流的方法,因为不可能两个二极管的稳定电压完全一致,并联会使输出电流不均衡,稳定电压较低的二极管工作电流较大,容易损坏。

网友B:
找稳压值接近的可以并,有些电流用大了,分析一下电路,1W的也可以用。

网友C:
串联常见,并联很少见。你用调整管加稳压管就可以增加功率呀。

网友D:
确实画错了,BE短路了,第一次用软件画。

网友C:
回复 网友D:
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E:
1楼与4楼说法认同。稳压管扩容不推荐并联。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绘图助手

网友F:
  4楼一个明显错误的电路图,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点赞,你们是真的懂点赞的,还是在起哄???

  稳压管要增加功率原则上不要用并联,就像一楼说的参数离散性,并联不能得到理想的2倍功率。要得到2倍功率,选用稳压值低一半的稳压管用串联得到理想的2倍功率。

网友D:
回复 网友F:
请问错在哪里?请指正。

网友F:
回复 网友D:
你再去仔细看看图,用三极管扩容是这个接法吗

网友D:
回复 网友F:
麻烦你贴一个正确的图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我给你上个图看看

网友G:
找个大一点的也可以啊

网友F:
回复 网友D:
您能这么自信,我也就放心了,千万不要去改上面的帖子,您就让我在这里贻笑大方吧

网友H:
4楼的是不对的,这个是可以肯定的,正解在13楼

网友I:
13L 应该OK的 三极管B 至少是稳定的,BE 几乎变化不大 。。
4L图没看懂 没点赞。。(仔细看了下 BE短路,分析不出来)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你这个是三极管稳压电路,而且输出电流较小。请问你这个电路怎么在电路里代替稳压二极管。二极管只有两个引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三极管稳压电路,而且输出电流较小。请问你这个电路怎么在电路里代替稳压二极管。二极管只有两个引脚的。
这,只能说明你对电子稳压电路不明白,晚上我给你画个电路科普一下。

网友D:
4楼的电路图确实画错了,向大家道歉,第一次用画图软件,没注意到BE短接了,电阻可以有也可以不用,贴个正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4楼的电路图确实画错了,向大家道歉,第一次用画图软件,没注意到BE短接了,电阻可以有也可以不用,贴个正确的。
呵呵,你查一查实际应用电路有这样的吗?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确实实际电路设计不会用组合电路代替稳压二极管的,这个是维修中没有合适功率的稳压二极管,变通代换。至于能用不能用,你可以搭一个电路试验一下。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呵呵,实际上我接触电子电路已三十多年啦。从84年开始搞家电维修到现在工业自动化电路设计,做程序。你说我明白不?

网友J:
建议楼主复习一下射极跟随器电路就知道对还是错了,13楼的电路正确但输出电压不是9.7而是8.3V。

网友K:
得好好看看电子电路书籍了

网友L:
稳压管不推荐并联,主要是参数离散性
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可以稳压管串联一个0.2欧2W电阻再相互并联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不明白你说的和这个有什么关系

网友M:
回复 网友D:
这个电路的作用是当输入电压大于稳压管0.7V后,三极管可以导通,但是这个电路不实用,基极没有限流,be没有电阻容易误触发

网友D:
这个电路等效于一个稳压二极管,稳压值为稳压二极管的值加上三极管的BE结电压,至于限流呢,怎么给稳压二极管限流就怎么给他限流,但是等效电路的功率要比单纯的稳压二极管大很多。
简单说下原理:电路通过限流电阻给等效二极管提供电压,电压低于稳压值时三极管和二极管都不导通,电压达到二极管的齐纳电压后,二极管导通,导通的电流流过三极管基射结,三极管开始导通分流,随之二极管两端电压下降后三极管的基极电流下降,三极管分流减小,最终达到稳态。
其实从电路原理来说,这个电路属于并联稳压电路,而另一位贴图的电路属于串联稳压电路。

网友F:
回复 网友D:
   那我再跟你说个你不知道的错误,看你那个态度还真不一定会认,初学者只知道教科书里面的原理,知道了一点原理还以为什么都懂了。你可以知道实际上每个器件都存在很多对使用不利的参数需要在使用中注意,而不是理想化的器件。就像导通压降,延迟时间,漏电流,结电容等等参数,在一定苛刻条件下会出现明显的和设计电路的理论相违背的结果。
   你这里已经纠正了一个低级错误,那么来说说你以为正确的电路,下面你这个稳压管电流直接注入三极管基极的电路,为什么实际应用中没有看到过???这是有原因的。
   首先稳压管存在反向漏电流的不利参数,举例1N4728的参数,稳压值3.3V,在1V和25°C测试条件下,最大漏电流是100uA。那么我用的一个三极管的hEF=200,你的电路会出现什么结果???那就是在加上1V电压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20mA的电流,请问你怎么起到稳压作用???
   再来给你说说不利的条件,稳压管会随着温度的上升,漏电流急剧增加。其次是三极管的hEF参数,这是个变化的参数,小电流时一般的小功率晶体管是几百,到大电流才会变小,所以我说的200是低估的。
   就像上面那个师傅说的,他80年代就搞电子了,我是90年代就开始了,当然你会说这不代表什么

网友D:
回复 网友F:
那你给搭一个电路看看,加上1v电压时漏电流20ma,有吗?

网友N(2018-10-27):
可以并联使用,但需要在每个稳压管上串联一个2欧一W的电阻,这样使二个稳压管更一致,更耐用。也可以用2个5v1w的稳压管串联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