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8):
前些天,把电脑重装了(win7 64位旗舰版),之后软件就无法和plc通讯这是什么问题。。。。难道是系统的问题吗,系统是从网上 下载的原版win7

网友A:
编程软件还是组态软件之类的,用的什么数据线连接。

网友B:
usb驱动问题吧

网友C:
检查驱动啊,无法连接提示什么

网友D:
通讯口没设置对??

网友E:
我也是如此,幸好我已经不再选用任何西门子产品,哪怕就是一个墙壁开关

网友F:
更新驱动去  被跟系统较劲了

网友G:
软件是sp9的吗,编程电缆的驱动装了吗

网友H:
有没有装驱动

网友I:
是不是通讯的驱动没装好

网友J:
大部分是驱动的问题,从这里找起吧

网友K:
系统尽量别重装,要重装系统可先删除工控软件,待重装系统后再重装软件,驱动等。不然会有很多问题的。

网友L:
WIN7的需要SP9

网友M: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如此,幸好我已经不再选用任何西门子产品,哪怕就是一个墙壁开关

。。。。。发现你跟西门子有血海深仇 。。。。 哇哈哈!

网友E:
我要选的是稳定、性价比高

网友N:
驱动或者是计算机端口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