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8):
现有四轴伺服J1 J2 为一主轴一从动轴,J3 J4 为一主轴一从动轴,现在发现其中一台从动轴有问题,想禁用从动轴,这应该怎么操作?需要设置什么东西?
程序上发送启动命令给 J1 J2,
结构大概是这样

网友A:
你这些轴是用什么来控制的?

网友B:
只要主轴的运行信号没有从动轴信号参与和反馈,是可以直接拆卸掉从动伺服驱动器上的电源线的。

网友C:
如是数控的只能通过修改系统参数来解决。

网友D:
一般是可以。
楼主问题不祥啊?

网友E:
有位置或者速度反馈就需要修改程序和参数,没有直接拆除脉冲线或者速度信号即可,同时记得你把S-ON拆卸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运动CPU  伺服这一块了解不是很多

网友F:
用的是什么控制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q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