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8):
请问:设备在夏天温度高压力低的情况下经常报警怎么办?有一台设备在冬天使用是可以没有问题。现在天气暖和了内部液体变得稀薄了,设备现在就经常报警了。一台4-20ma的检测取样执行器输出给PLC,这台设备是不能设定数值的。现在问题是这台4-20ma输出的执行器检测到的就是内部的液体,现在这种液体随着气温的升高,内部的压力变小,输出的模拟量就显得不足了,plc就经常的报警了,请问我应该怎么办呢?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A:
具体是什么设备?是采集什么压力的压力变送器?润滑油压力?冷却液压力?
这种情况,只能在工艺上进行改进,不要在电气信号上想办法,本身的现象都是检测的材质引起的。

网友B:
我这里空压机也是开始高温了,我的解决措施是加强环境通风。

网友C:
做个冬夏区分的按钮

网友D:
什么液体温度高压力低?温度高压力会跟着高才对啊

网友E:
楼主搞得这么神秘,是什么设备?

网友F:
1.可以适当提高液压或润滑油的标号。
2.采用油冷机对油液进行降温。

网友G:
楼主为什么不把设备讲出来

网友H:
如果是润滑油的话,可有换一下夏季专用的

网友I:
条件允许的话,换油。

网友J:
1.对油降温吧!水冷或风冷。2.换油,标好往上升,但是冬天可能又要换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为什么不把设备讲出来
检测的是油汽管道。冬天管道内油汽密度大,夏天密度小了。

网友K:
什么设备啊

网友L:
可以加装空调进行冷却。

网友M:
做个温度和压力曲线,优化一下报警~

网友N:
1,降低油温
2,改变模拟量的比例试试看

楼主:
看来还真是挺麻烦的。

网友O:
换一下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