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相步进电机调线如何实现正向换负向

楼主(2016-05-18):
1.不改变上位机程序。
2.不改变五相步进驱动器脉冲模式。
3.现按说明书接线图。发脉冲往下走,现需要调电机线还实现发脉冲往上走。
4.五相步进电机线是5根线。

网友A:
驱动器是脉冲+方向模式的话,只需要给定方向的信号,再有脉冲就反转了;

网友B:
反过来接线:54321对应12345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不改变上位机跟驱动器的程序和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两相步进电机,对调A+/A-或者B+/B-就能实现调整方向。
对于五相步进电机根据调12345/54321,我还得实验一下看下情况,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两相步进电机,对调A+/A-或者B+/B-就能实现调整方向。
对于五相步进电机根据调12345/54321,我还得实验一下看下情况,谢谢
等你结果呀 五相的没搞过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说得对掉线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的。如二楼教的

网友B:
5相步进电机,我因为转向相反,对调过一次,的确反过来运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