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 ------ 初级问题

楼主(2016-05-18):
。。。。。 1200的存储区是 M

        而中间继电器位也是 M

        然后就开始迷糊 : 我用了M2.0
        我再用 MB2 存储数据---冲突吗 ?

         200就没有这样的困惑 ,存储区
         是V 。 同样上面的例子,那就是
         VB2 和M2.0毫无联系 。

         我估计是我哪里想错了,可就是不知道。

网友A:
M2.0与 MB2 之间有叠加    MB2包含M2.0-M2.7

网友B:
这当然冲突啊  你在200里用了v2.0 再用vb2你说冲突不?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没仔细看帖子 ; 我说的是中间继电器位。

网友C:
你自己理解有问题,200和1200的位存储器区都是M区,也就是你说的中间继电器区,
不管是200还是1200的MB2都是包含M2.0-M2.7
200PLC的V区叫做变量存储区,在实际使用中与M区的使用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据说M区的运算速度更快点);
1200PLC的数据区实际上是DB块,需要自己创建的;
两种PLC的使用根本是两种概念,不要用200的思路去理解1200

楼主:
。。。。受教了。

       以前一直用200做些小工程。
       最近在学习1200,总是忍不
       住用200的概念往里套。

网友D:
有冲突的  1200用的DB数据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