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选型误区

楼主(2016-05-18):
有好多业务员只管卖变频器,不注意了解变频器安装现场的情况,只根据电动机的额定功率来选择变频器容量与型号,给我们的安装工程师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有些情况是可以的,比如风机水泵。但并不是所有风机水泵都符合这种情况,因为风机水泵种类繁多,象罗茨风机,罗茨水泵,柱塞泵。。。属于恒转矩负载,一般选择变频器容量要大一型号,又比如潜水泵相对于普通离心泵同等功率选择变频器型号要打一个档次,再比如电动机有二极‘四极’六极‘八极。。。变频器是针对四极电动机设计的,六极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比四极电动机的额定电流要大,在选型时也要大一个型号,比如大的风机,冲击负载,重载设备。。。在选型时要注意,变频器的选型原则:根据电机的额定电流或负载的最大工作电流或最大冲击电流来选择变频器型号比较科学。

网友A:
这就是知识啊 这就是力量啊

网友B:
业务员成长也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卖得多了,自然就知道得更多。

网友C:
今天刚好有个疑惑就是200W,带刹车的4极电机,我们老大选0.75kw的变频器,说是清库存。我还在纳闷着怎么选合适一点呢!今天涨姿势了!谢谢楼主

网友D:
这种案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不光是功率匹配方面,还有客户设备的运行状况,是否需要制动等等

网友E:
我们用2极、4极、6极电机,变频器的功率等级是相同的,但是8极电机甚至更高极数的,变频器就需要按电机电流配置,同功率的满足不了需求。

网友F:
好朋友,学习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