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8):
子程序是我写的,在实际运行中,我在监控表中监控smd138/smd142的当前值却一直没变,应该当前值在增加才是啊?还是程序本身有问题吗?为什么。请教论坛中的大师具体解答一下。

网友A:
换换位置 先写入  再设置smb137

楼主:
回复 网友A:
smd138应该是初始化值为0,而之后我要得到开始计数的当前值。您的回答没有找准我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行,

网友B:
你有给PLC外部输入SMD138的信号吗

网友C:
当前值应该是HC3

网友C:
smd138/smd142应该是设定好不变化的

楼主:
感谢“东方犹太人”仔细回答我的问题,我理解你的观点,印证是对的。smd138是不能通过输入端该的,只能是上位机写入。
你有没有写过这种程序呢?赏个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