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6-05-18):
前两天 我们这有个变频器老是报OC   电机没毛病  我记得在论坛看到过一个办法  输入线换相就可以解决 就这样解决了 但是老是想不通是怎么回事  那位大神能说下原理吗

网友A:
没这么回事吧??变频的话输入怎么换还是三相交流380V/220/690的呀,很有可能是你输入接线松动导致供电不足引起的报警,我们修了那么多的变频最清楚不过了!你那边有需要也可以找我呀?13450393089(同微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这么回事吧??变频的话输入怎么换还是三相交流380V呀,很有可能是你输入接线松动导致供电不足引起的报警,我们修了那么多的变频最清楚不过了!你那边有需要也可以找我呀?
有没有违规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是他说的那个方法根本不符合逻辑了!又不是直流调速那样有相序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换了下相序 就真的解决了 不报OC了

网友C:
接线端子松了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你再换回来看看报不报??我觉得是你的接线端子松了!

网友D:
这是什么道理啊,和相序有关系吗?

网友E:
输出端电机线有没有接地啊?'还有如果没有问题在看看加速时间是不是太短了!

网友F:
感觉是接线端子有问题

网友G:
也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H:
换相解决变频器OC,这个只能说疯了

网友B:
楼主能说说是什么设备吗?
相序再调回会报OC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欧瑞的变频器 带电机的 没改过参数 用了两三年了 估计也是元件老化了